[求助] 按键消抖实验verilog代码求助

楼主(2015-11-22):
如图,第17行声明了key_an是向量。
为什么可以if(key_an)
if语句不应该后面接bool型么?

网友:
key_an为什么是3位宽呢?一位不行吗?

网友:
不看代码,其实就是按键事件, 找第一个信号上升沿, 找到后,立即保持一段时间屏蔽输入(去抖动)。 获得稳定的单次按键事件。

网友:
可以搞个定时器。去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设定了3个有效按键。检测任意一个按下后三位key_an就会有一位变成1.我现在想问if后面为什么可以接一个[2:0]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