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Primer综合designware里的FIFO出错

楼主(2015-11-22):
我的设计里用到了dw库里的FIFO(DW_fifo_2c_df.v),在用synplifyprimer综合的时候却报错了,我之前用过dw库里的乘除法是可以通过的,为什么FIFO不行?
错误提示:
Design Input Complete (Real Time elapsed 0h:00m:01s; CPU Time elapsed 0h:00m:01s; Memory used current: 94MB peak: 103MB)

@N: FX1020 |Library default initial value being ignored on flops -- simulation mismatch possible.

Mapper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Real Time elapsed 0h:00m:01s; CPU Time elapsed 0h:00m:01s; Memory used current: 94MB peak: 103MB)

@E: BN295 :|Design uses DesignWare components, but no DesignWare license available.
Process took 0h:00m:01s realtime, 0h:00m:01s cputime
# Sun Nov 22 17:49:56 2015

###########################################################]

楼主:
我能想到的有两个可能原因:
1、这个FIFO里例化的ram不支持在Xilinx板级综合
2、缺少designware里FIFO的license
不知道是不是,希望大神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E: BN295 :|Design uses DesignWare components, but no DesignWare license available.

这个说的就是缺少FIFO的license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由于我在implementation option中勾选了Use Designware Minpower Library,所以综合的时候会去找Minpower的feature(Designware-LP),但是我license里没有这个feature,所以才报错。。解决办法是,要么找这么一个feature,要么不用Minpower这个库,用fundation那个library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