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VCVS的实现问题

楼主(2015-11-23):
在一片文章中看到y=data1-data2+Vdc,而这个相加的过程是通过VCVS实现的,有这样的电路吗,在Cadence中有这样的模块器件吗,还是要自己搭建这样的电路?话说,电路课本里关于VCVS也只是个原理图,没有详细电路,谢谢,寻求答案

网友:
cadence的analogLib里面有VCVS, 可以把上图中VCVS的输出负端接到一个直流电压源Vdc, 这样VCVS的输出正端就是: Vp=Vm+gain*(Vcp-Vcn)=Vdc+(data1-data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没听懂,怎么把加的那个Vdc放到负输入端了?给你个截图,你能给说具体点吗,有没有关于这个器件的用法指导书啥的

网友(2021-01-28):
怎么接啊这东西,我就是想给运放提供一个参考电压

网友(2023-10-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d端加一个vd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