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cadence的收敛性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1-23):
说cadence 比spice收敛性好,一直不明白收敛性是啥意思,特来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嘿嘿

网友:
计算机解电路方程是用数值解法,用一组初始值不断迭代,直到满足某个条件就认为求出了解,但是迭代次数一般有个规定的最大次数,如果超过这个次数还没满足收敛条件,就是所谓不收敛,仿真器报错。一般直流分析容易不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大神,我明白了,就是说cadence的算法做的比较好了所以收敛性好对吧。那为什么直流容易不收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eetop.cn_Ken Kundert_The Designer’s Guide to Spice and Spectre.pdf (11.15 MB , 下载次数: 16 )
两者的仿真原理决定的,看资料吧,我也给你讲不明白,因为我也没有理解的特别好

网友:
没上过数值分析这门课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