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的setting 是根据什么设上去的 大神解答下

楼主(2015-11-23):
route的setting 是根据什么设上去的 大神解答下

网友:
这个问得有些抽象,我姑且理解成在 routing 阶段需要设置哪些 option 吧。
tools 一般都是将 routing 分为 global routing 和 nano routing 两步走,具体的 option 就不一一详述了,tools 不一样,option 是不一样的,但是基本上都会设置些 nondefault rules (clk NDR, secondary power NDR), top & bottom metal layer, timing driving, SI driving, congestion effort, fixAntenna, swap VIA...
至于为什么要设置这些 option,那自然是为了让 tool 更容易绕通,并且合理利用走线资源,纳米尺寸下还要考虑减小 cross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