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功耗分析问题

楼主(2015-11-23):
在ISE中用功耗分析器Xpower Analyzer查看功耗时 加载文件如下
点击OK后出现如下错误
请大神赐教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新手望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
占空比只能在0到100%之间,你的都超过100了。这个问题好像在别的地方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是输入的数据,不是时钟, 怎么会有 占空比的问题?

网友:
输入的数据也是某个总线的一部分,按照某个工作频率在翻转,功耗和翻转输出有关联;如果是一直都按照这个频率工作,中间没有停歇的(像ADC的流水输出)占空比算作100%,如果中间有停顿的(定时去进行某个操作),占空比按照工作时间和执行周期的比值确定。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目前 除了第一个错误,其他的都解决了。请问第一个错误还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
你选的那个xml文件不对,不是xpa生成的,你再换个试试

网友:
标题

建议你还是去xilinx官网再查一下,xpa具体的操作是不是中间有不对应的步骤,是不是没有运行update操作,产生新的setting file.并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