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最大/最小占空比的原因

楼主(2015-11-23):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在DCDC芯片设计的过程中,为什么需要设计最小占空比和最大占空比的限制?现在做到百分百占空比不是也是可以的吗,为什么还是有一些芯片会有这些占空比的限制呢?谢谢

网友:
防止超过占空比,不稳定的工作状态

网友A:
最小占空比受到基准值,最小导通时间的限制(电路延迟和功率管栅驱动电压的充电)
最大占空比有实际电路的非理想因素,如功率管的导通电阻,电感的寄生电阻等,同时一般上端开关管要开启,其栅驱动必须要大于VIN,故同步管要开启一段时间,使其栅压能够自举。还有一个就是占空比100%,会导致电感电流持续上升。。。

网友:
可以看看这篇TI的DN。

Understanding output voltage limitations of buck dcdc(TI)).pdf

网友:
就我的理解而言  芯片内部都会做一些保护电路,比如,你的导通电流不能持续为零,也不能持续无限上升,因此通常有最大关断(导通)时间和最小关断(导通)时间的限制,所以不可能做到零的占空比也不可能100%占空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啊。理解啦,我说的百分百占空比是通过将电路的工作的周期拉长然后达到近似的百分百占空比的,这样的话是不会使电感电路不断增大的,现在很多电源芯片也做了百分百占空比的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我所的百分百占空比也不是完全的百分百占空比,只是将MOS管的导通时间拉长同时固定关断时间,从而达到近似的百分百占空比。

网友(2019-12-10):
讨论得很好。加深理解

网友:
好题目欢迎多讨论,加深理解

网友C(2020-08-14):
引用 网友A:
最小占空比受到基准值,最小导通时间的限制(电路延迟和功率管栅驱动电压的充电)
最大占空比有实际电路的 ...

请问和基准值有什么关系?看了你发的资料,不是很明白

网友D(2023-10-24):
引用 网友C:
请问和基准值有什么关系?看了你发的资料,不是很明白

同问,基准值这里的影响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基准值这里的影响我也想知道

感觉意思应该是VOUT的最低值只能到VFB,因此EA的reference值决定了VOUT的最低电压

网友(2025-09-01):
想问一下有没有那一篇学术论文对于DCDC的占空比分析的比较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