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spectreVerilog的时候,spectre.out和verilog.out提示这几个erro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1-23):
用spectreVerilog的时候,spectre.out和verilog.out提示这几个error是什么问题啊?

最佳答案

网友:
你程序从timescale到reg rst都注释掉了, 你把注释去掉再编译看看

楼主:
你程序从timescale到reg rst都注释掉了, 你把注释去掉再编译看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是路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