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工艺下的仿真,电阻串联就会出现下面的提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1-23):
用了n型高阻poly,电阻连接方式中选串联,个数我这里要用到11个,其实只要超过1,仿真就会提示如图的ERROR,但是仿真结果看起来好像没影响,也可以正常仿真。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右边的*ERROR*PLUS :can`t handle (nil+nil)是什么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用过TSMC0.18的过来看一下啊

网友(2017-03-29):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我这样的很多,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你检查一下原理图编辑的规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