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一个capless ldo遇到困难

楼主(2015-11-23):
我现在需要设计一个capless LDO,输入是电池电压,输出为3.3V,负载只有两种情况0u 和45mA,功率管用的是p管,对瞬态响应要求不高,带宽1M以内就可以,但是要求10K处的PSR要至少40dB,现在问题是补偿很困难,特别是空载时,而且补偿好了10K处的psr又很难满足,麻烦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2016-03-02):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电路,EA是几级的呀?你把主极点放在EA的输出端,补偿就可以了,可能带宽会小一点,但是低频的PSRR主要看看基准吧。

网友:
PSR要好就是要放大器的DC gain就可以達到,您可以放大器的DC gain不夠高,
PSR的失效頻率大概等於LDO的頻寬,
假設所以您的PSR在DC frequency is -60dB,
一直到1MHz才開始變差,
這表示您的 LDO Bandwidth ~ 1MHz.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adaptive biasing.

网友(2021-04-28):
和增益想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