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楼主(2015-11-23):
LDO

LDO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研究LDO,可是有个问题一直不解,在LDO中的输入端与误差放大器的供电电源端相连接,实际输入电压是个范围(例如2.5-5.0V),因此误差放大器的供电电源端是变化的,这不影响运放中管子的静态工作点嘛或工作区域?我们平时接触的运放的电源端不都是恒定的嘛,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指点迷津,3Q。

网友:
从来没有恒定的电源。电源电压2.5-5.0V的Opamp应该比较好做的。

网友:
同意楼上,设计得符合实际应用。

网友:
电源不动不太大的话,就像楼上说的,运放可以正常工作。如果太大的变化,可以考虑用基准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为什么我们在仿真运放时,都把电源电压恒定在1.8V(.18um工艺时),请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你老师忘记告诉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基础!模拟设计这些自己要去想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能告诉我一下吗,详细讲解一下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上所有电路,仿真都是把电源电压恒定在1.8V、3.3V,这怎么解释 ,

网友:
回复 楼主:

    书上的东西只是讲理论。在实际情况下你的芯片是电池或者其他电源芯片供电,但这些电源都会有偏差,或者随时间变化,特别是电池的,偏差很大。所以你做的芯片一定要可以容忍这个偏差,或者变化,一般的都是考虑正负10%的偏差,这就是PVT中的V。你可以看看一些芯片的datasheet。PVT variation中的PVT三者都能照顾到,才算一个入门的designer。

网友:
一般仿真的时候,如果最低电压,最高温度可以工作,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不过有时,电压越大反而性能变差了,单纯从理论分析,VDS变的更大了,应该性能越稳定,有牛人可以解释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感谢大侠为小弟的解答,小弟还算不上入门者,只是一个毛孩子,无人带领,只是站在围墙外看里面,因为对里面感兴趣,奈何没有高人指点一二,希望大侠能加我QQ625568109,日后方便询问,斗胆问一下,可否拜大侠为师,真诚所至,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大侠所说的,小弟能略懂一二,小弟自认为连人们者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小毛孩,站在围墙外看里面,又不想转行,,无奈天资不慧,又没有高人指点,小弟只能靠书本了解一二,所知甚少,大侠可否加QQ625568109,方便日后请教,最后斗胆问一句,大侠可否愿意收徒,如若有幸可拜大侠为师,真是倍感荣幸,真诚所至,感谢

网友:
电源抑制比,你懂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说法很不错,这就是现实和书本之间的差异,其实像我们在校学生有些东西还真的理解的不是很好,还需要诸位多多赐教。    顺便问一下:对于这个电源电压变化的调整能力,对于LDO来说,这个性能参数应该叫线性调整率吧,但是很多人有说PSRR,我觉得LDO的PSRR应该算是抑制CM噪声的,是吗?

网友:
电源电压的变化并不会导致EA工作状态出现问题,电源电压只会压缩可用的输出电压范围。所以在设计EA的时候要保证在电源电压变化时不会导致所需输出电压范围减少就行。。其次,电源电压变化分直流和交流变化,我之前做过一个输入电源有20V的变化;然后电源还有个交流变化,一般用PSR表示。。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客气了。我QQ几个月都不上一次,就不用加了。有问题可以发帖,坛子里的都可以解答。如果是私信问我,我也尽力解答,但有时候忙起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答了。

网友(2018-02-21):
运放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