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ahdlLib中的comparator~

楼主(2015-11-23):
调用ahdlLib库中的comparator,单独仿真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将这个理想比较器放入整体电路之后,就报错了。错误如下:ERROR:I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ahdlLib_comparator_veriloga。
比价器的参数已经设置过了,那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
cadence自带库还需要添加model吗?路径在哪里?

楼主:
自己又来顶!

网友:
ahdlLib的不用添加model,functional的才要model文件。单独仿真没问题,整体有问题,好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单独调出comparator,再加几个逻辑门仿真,就可以出来波形,但是放入我的整体电路后,就报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试试funcitional的比较器呢, 这个需要添加model文件allfunc.scs,路劲在functional这个文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具体点儿,我怎么找不到functional这个文件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cadence安装目录/tools/dfII/etc/cdslib/artist/function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谢谢啦~

网友(2018-05-22):
回复 网友B:

    添加model文件allfunc.scs路径后,仿真就好了么?

网友(2020-03-16):
请问一下你这个错误是怎么解决的呢?上面层主说functional库的模型仿真出现未定义错误是要加model,那你这个不是仿真ahdlLib里的模型吗,出现未定义的错误是通过加model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