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白痴级问题求答疑

楼主(2015-11-23):
这是iic的verilog 代码。我想问就是cnt_20计数满了就锁存sw的键值,那么我手指抬起sw不就会变成1么。然后下个时钟上升沿不就锁存了sw1_r=sw1=1'b1???
那么按键还有毛用啊?求解答。。。我是菜鸟。。。

网友:
也许后面的代码用到,或者是那种不会弹起的按键。

网友:
20ms才更新一次按键值啊。你手按下去一次的时间至少是几百毫秒。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谢谢大神。我原来是卡在这里了。总感觉我2个时钟沿之间就能引起sw变化。。。。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