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电路设计

楼主(2015-11-23):
各位大神,问一下,就是我要设计一个10MHZ的晶振,看晶体的DATA SHEET,一般都没有说明晶体的等效电感L和动态电容C,这两个等效参数要怎么确定?因为要用等效模型仿真

网友:
KDS 爱普生等晶振大厂都有参数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找了,一般没有说明电感和串联电容的值。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确定

网友:
一般都会 给 等效电路的 啊

网友:
找厂家要,会给的,

网友:
一般模型里面的值其实就是一个公式,得找厂家模型室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等效电路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