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5-11-23):
1、为什么把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极短接时,Ic会减小

网友:
三极管的b,c短接,相当于ce之间只有不到1V,集电节直接被短路,根本没有反偏,只有发射节正偏,理论上c极不会有电流注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懂了,那如果把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短接时,Ic为什么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