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MOS管的栅是蛇形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1-24):
今日分析国外电路的版图,发现里面很多传输门中的NMOS和PMOS,他们的栅都像电阻那样成蛇形的,我看周围也留有很大的空间,应该不是为了节省面积吧,那到底是为何这样画啊?

网友:
提供电感。

网友:
什么工艺?

楼主:
1

1

管子就像图中那样,好像是0.25的cmos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该设计采用了倒比例管,就是L比W大的那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反向的?

网友:
估计是设计人员随便画的吧,个人认为不会是为了考虑寄生的,主要是根据管子类别画出来而已~~~

网友:
6楼正解。

楼主:
    这不是到倒比管吧?L就是那根长线的宽度,而W应该是长线的长度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恰恰相反,L是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单单传输门这么画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传输门,个人猜测,增大w/L,同时减小寄生的Cap,因为保持面积尽可能小

网友(2016-05-02):
不是倒比管的版图,应该是宽比长大很多的管子的版图

网友:
就是倒比管,提供大L

网友(2019-04-09):
有可能是自动生成的版图 器件面积给定 所以系统自动布局呈蛇形

网友:
是不是有时序约束的要求,提供一定的RC延时?

网友:
设计采用了倒比例管

网友(2022-08-19):
可能是mos管做线性电阻用的,不要精度。为了好做就做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