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ffer增益问题

楼主(2015-11-24):
您们好!请教一个问题,我需要一个将差分信号转换成单端信号的Buffer电路,驱动50欧姆的负载,Buffer电路的增益为多少?需要什么结构电路能驱动50欧姆电阻?谢谢!

网友:
BJT跟随器,或者是用电压负反馈

楼主:
回复 2# lovekeduo是不是buffer的直流增益必须为1?

网友:
重点是输出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要驱动50欧姆的电阻,那么buffer电路的输出阻抗要小于50欧姆吗?想这种把差分信号转换成单端信号,比如差分信号的振幅为300mV,转换成的单端信号振幅也要是300mV,那么buffer电路的增益必须是1,我这样理解对吗?谢谢指导。

网友:
我认为也不一定一定要小于50,接近也是可以的,关键要看你接入50欧姆的负载后总的的增益能不能满足要求。输出阻抗越低,buffer电路就越复杂,功耗,补偿都是问题。综合考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画个简单的结构框图给我,由运放搭建的电压反馈,谢谢!

网友:
书上都有,比如艾伦的第七章

网友:
回复 楼主:

buffer 可不是强调增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关于不强调增益有点不明白?加入我输入的两个信号的振幅都为300mV,我需要输出的单端信号的振幅为600mV,这种输入与输出关系是不是要求buffer增益为1,是这样理解的吗?谢谢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buffer是为了驱动和阻抗匹配。应该是包括buffer输出阻抗和电阻一起50欧姆。你可以看看一些关于driver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