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中怎么运行带UVM库的程序

楼主(2015-11-24):
想试着用UVM运行一下这个例子,http://bbs.eetop.cn/thread-481243-1-1.html,参考了这个帖子配置了下平台,试了下和发帖的作者一致。
有两个问题,1,运行这样的程序应该用什么命令。我本来用的是VCS   *.sv  -sverilog
2.还有下面这种错误是因为哪里没有设置对啊,我对这个不熟练基本想不出应该去哪里找问题。除了环境变量还有什么需要注意???

希望有人可以告诉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2015-12-25):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的话,需要指定路径的,你可以把你完整的运行命令贴出来,我就能指出问题了

不知道你的vcs是什么版本,简单一点的话可以加上-ntb_opt uvm-1.1

网友(2019-03-06):
1.uvm_pkg和uvm_macros.svh放在module test之前2.vcs -sverilog -full64 -ntb_opts uvm-1.1 *.sv

网友:
VCS的option中加 -ntb_opt uvm-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