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调整环路参数使电荷泵锁相环锁定

楼主(2015-11-24):
锁相环系统的瞬态仿真结果如下图:、
为什么我仿真的结果是下面这个样子的?没有锁定吧?怎么调节呢?参考信号周期是应该调大还是调小?试了很多次都还是不行~
我的参数设定是:Ip=100uA,KVCO=2GHz/V,C是5p,分频系数=10,计算出来的环路带宽是50MHz~输入信号的频率是250MHz~
而且我的控制电压有周期性上升和下降~如下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标题

你的环路带宽这么宽啊,一般在鉴相频率的十分之一一下。建议看看ADI的锁相环常见问题解答,一个pdf文档PLL_FAQ_V1.2

网友:
标题

文档见附件

网友:
附件怎么添加不上?还是不显示?

楼主:
谢谢,我先调一下,附件没看到

网友:
https://ezchina.analog.com/mobile/mobile-access.jspa#jive-content?content=/api/core/v3/contents/10756
可以去adi中文技术支持论坛看一下,实在是添加不上附件

楼主:
回复 5# yizi0000 问题解决了,能否把附件发我邮箱,452451983@qq.com,学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把附件发我邮箱452451983@qq.com 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文档已经给你邮箱发了,也可以看ADI的中文技术支持论坛,链接https://ezchina.analog.com/message/12687#12687

网友:
昨天给你发邮件了。回帖发了在ADI中文技术论坛的链接,但是论坛说要审一下。建议去搜索一下PLL_FAQ文档

网友:
环路带宽高,系统不稳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