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SAR ADC的INL DNL

楼主(2015-11-24):
我想仿真12位的SAR ADC的DNL,然后输入缓慢变化的ramp信号,如果理想情况的话,就应该是一阶一阶逐次上去,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其中的三步直接跳到了0V,这是为什么呀?
个人理解是,前仿的时候应该不用考虑capacitor的mismatch吧?毕竟没有寄生参数,是自己按比例设置的。
难道是比较器的精度不够?然后偶尔会比较错误吗?
粗略仿了下sin wave的结果,(只计算了64 点的)好像看上去还好啊

大神们,求指导。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网友:
接地开关和接vref的开关同时导通了?

网友:
估计逻辑有点问题吧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导,今天仔细检查了下,发现是比较器的问题,不过现在还没有弄明白是精度不够,还是速度不够,继续研究中。。。

网友A:
楼主的电容多大?reference buffer是片内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位电容100f,vref目前还木有搭,只是直接输入的直流电平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分段了吗? 不分段总电容800p,太夸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分成了两段,差分结构,正负端各128个电容

网友:
能不能教一下如何仿真他的DNL和INL,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其实也还没有完全做完,只是输入缓慢变化的ramp信号之后,可以看个大概的INL、DNL,至于具体的值,一般应该是要用matlb来算的。我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我打算先调的看上去差不多了,再去研究怎么算吧。。

网友A:
    瞬态仿真INL DNL没意义,也仿不出来,看SDNR就够了。仿DNL主要是为了看mismatch,可以把电容DAC单独提出来跑蒙特卡罗看DN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SNDR也需要matlab程序来算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教一下我仿真方法!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瞬态仿真INL DNL没意义,也仿不出来,看SDNR就够了。仿DNL主要是为了看mismatch,可以把电容DAC单独提出来跑蒙特卡罗看DNL.

单独提出来跑蒙特卡罗看DNL,输入ramp信号,看相邻信号的差减去1LSB后的值,可以看如图所示的DNL。

DNL

DN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把DAC单独提出来呢?难道不是看最后的输出结果来计算INL和DNL?还有不明白的是,前仿中没有寄生参数的影响吧?那电容不是按理来说没有mismatch吗?为什么会有INL和DNL呢?请大神指导~

网友:
不懂ADC,来围观一下

网友:
回复  雨丝

   什么叫把DAC单独提出来呢?难道不是看最后的输出结果来计算INL和DNL?还有不明白的是, ...
引用 楼主:

    蒙特卡罗 就是跑电容的mism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你说的是工艺等引起的失配是吗?那我大概明白了,但是在没有跑monte calor的时候,仿真结果是如何考量DAC的mismatch的呢?就是比如说我直接ADE仿真了很多次,每次出来的结果都一样呀。

网友:
输入斜坡信号,输出是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ADC后面接一个理想DAC,出来的就是step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你的输出为什么是这样的?我的输出8位有效数字,在最后一位产生。我不知道怎么加在理想DAC上。

就像这,最后才产生数字。怎么加上去呢?

就像这,最后才产生数字。怎么加上去呢?
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2016-05-11):
请问你是.m文件仿真simulink模型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始时手算,电路差不多了后跑MC,MC才能看出INL和DN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感谢分享,非常受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并行输出,然后直接接了理想DAC。你的是串行输出?

网友(2017-03-13):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跑这个图用的是什么工艺,我的工艺库并没有mim mc模型,无法进行Monte Carlo仿真

网友(2017-08-04):
不太明白  怎么单独跑电容MC

网友(2017-12-04):
cadence仿真SAR ADC的INL DNL

网友(2018-04-20):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你得到阶梯信号后具体如何得到DNL和INL呢

网友C(2019-12-02):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容多大?reference buffer是片内的吗?

请问,为什么要有refernce buffer呢?直接接电压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要有refernce buffer呢?直接接电压不行吗?

我猜是从芯片实用的角度吧,你的参考VRP VRN 如果不是电源和地,那肯定是一个电压值,那这个值肯定不能外灌信号吧(当然你单片测试肯定可以),那这个值肯定是片内产生的,就需要ref buffer提供驱动吧

网友(2020-11-16):
与lz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1-04-08):
您好,请问楼主仿真的时候connect rule是怎么设置的啊,我把connectlib复制到tsmc的文件夹里之后,在其cds文件中写了DEFINE connectLib ./connectLib,然后library manager里出现了connectLib,但是跑仿真的时候还是报错了,说unable to find a unit named 'connectLib .ConnRules_18V_full_fast:connect' in the libraries,请问我是设置错了吗?因为这个毕设停滞几天了

网友D(2021-08-15):
怎么仿真DNL

网友(2022-02-15):
引用 网友A:
瞬态仿真INL DNL没意义,也仿不出来,看SDNR就够了。仿DNL主要是为了看mismatch,可以把电容DAC单独 ...

瞬态仿真INL DNL没意义,也仿不出来,看SDNR就够了。仿DNL主要是为了看mismatch,可以把电容DAC单独提出来跑蒙特卡罗看DNL

=>
这是要如何跑? DAC ramp digital code 看输出DAC,   输出 monte carlo ?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瞬态仿真INL DNL没意义,也仿不出来,看SDNR就够了。仿DNL主要是为了看mismatch,可 ...

你好,请问ramp信号该怎么给

网友E(2022-12-01):
2015年的帖子,2022年了,做这方面的人还有相关的问题
学习资源之匮乏,可见一般
为什么?

网友(2023-03-21):
引用 网友D:
怎么仿真DNL

你好,现在你会仿真DNL,INL了么,可以发下怎么仿真的么

网友F(2023-05-08):
这坟挖的,,,,,,简单点就用calculator里的inl和dnl函数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坟挖的,,,,,,简单点就用calculator里的inl和dnl函数好了,,,,

你好,能能给我说下怎么用calculator仿真么,我Q2315586022,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好,能能给我说下怎么用calculator仿真么,我Q2315586022,非常感谢

ramp给个满码字信号,然后跑瞬态,结果丢到calculator里用dnl和inl函数计算就好,记得步长设为采样周期

网友(2024-08-14):
引用 网友E:
2015年的帖子,2022年了,做这方面的人还有相关的问题
学习资源之匮乏,可见一般
为什么? ...

因为只进不出是我站的一大特色。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F:
ramp给个满码字信号,然后跑瞬态,结果丢到calculator里用dnl和inl函数计算就好,记得步长设为采样周期
...

你好,我一个9bit sar输出一个很好的阶梯电压,肉眼看上去没失码。但是我用计算器里面的dnl函数结果在正负1LSB之间跳变,是我设置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瞬态仿真INL DNL没意义,也仿不出来,看SDNR就够了。仿DNL主要是为了看mismatch,可 ...

楼主,电容阵列如何单独提出了跑蒙卡呢

网友(2025-05-06):
唉,多少年了,还在一个问题上打转转,可见国内资源之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