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tOS5 linux Hspice 仿真速度变慢, 如何解决

楼主(2015-11-24):
在centOS5系统上运行Hspice 2010, 之前一直都是没有问题的. 前几天突然lm license server出错down掉了, 运行hspice说check不到license, 于是就重启了linux系统, 然后重新开启lm-license, hspice能运行完成, 但发现运行过程中输出到屏幕的list信息在check license时卡顿的时间明显变长了很多, 以前一下子就check完了, 现在要等十秒左右; 并且仿真同一个电路所需的时间也比以前长了好几倍.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之前用reboot命令软启动不行, 后来用poweroff服务器关机硬启动就没问题了.

网友(2021-04-20):
应该是在内网中将软件check out license的时候需要尝试连接的外部服务器主机的主机名定义到内网的 127.0.0.1, 也就是哪儿都不去,即可返回。在/etc/hosts文件中设置即可。
参考 http://bbs.eetop.cn/thread-8900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