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怎么设置stdcell的power rail和power ring之间的via不是100%

楼主(2015-11-24):
现在routing完以后,发现power ring下面的congestion比较严重,检查了一下,发现是power上的via把布线通道占满了,信号线没路可走造成的,请问怎么让这些via只有现在的一半,或其他比例呢?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用set non default routing r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答复!  我现在用的办法是先把power ring设routing blockage,然后preroute stdcell,然后再用create_preroute_vias手动在一半的power ring空间内插入via,把stdcell的power rail跟power ring连起来。

  用set non defalt routing rule的方法来设的话,这个rule针对哪些net来设置,在哪个阶段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