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ynplify pro综合xilinx ip出错

楼主(2015-11-24):
把ip的.V文件,还有NGC文件添加到了synplify pro的综合文件目录下,综合时软件指示xilinx的环境未设置,是什么原因,.v文件已设置为综合成黑盒子

网友:
ip里面的.v文件是仿真用的
如果你要用synplify综合的话,需要做一个wrapper,即只保留端口,没有任何逻辑
然后把ngc文件和wrapper文件都加入到synplify中,就可以综合了

网友:
Synthesis 時,coregen的IP 本來就是blockbox,要到implement才有實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