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d ADC 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5-11-24):
图一是实际输入,图二是经过开关采样后到达比较器两输入端信号,图三是控制时钟信号,高有效

图一是实际输入,图二是经过开关采样后到达比较器两输入端信号,图三是控制时钟信号,高有效

图一是实际输入,图二是经过开关采样后到达比较器两输入端信号,图三是控制时钟信号,高有效,问题,在CK_LATCH为低电平时,为什么比较器输入端有波动,如何减小波动(电路中连接共模电平);问题二,比较器输入端理论应该为Vin-Vref/4,但仿真结果显示比该数值要小,大概仅有一半,原因是什么,求解答。请教大神,有人说是寄生电容问题,但是为什么增加前端采样开关没有多大影响,麻烦各位了

楼主:
这是原理图,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时钟馈通及电荷注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