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动态仿真~ENOB

楼主(2015-11-24):
如图为测试SAR ADC动态参数的频谱图,可是测出的ENOB只有3.3哎,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非相干采样
fin/fs=n/m
你是10位的话,建议m=1024,n取质数,建议接近512,可以取(491、493、、、511)
fs为你的采样速率,这样你就可以算出输入频率(正弦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n要接近512呢?我取的n为31,fs=50k,输入频率为1.513kHz。这个会影响ENOB吗??

网友:
不会,接近512只是说在输入频率接近奈奎斯特采样频率的时候,精度也不要降低
btw,你这算出来应该是1.513671875,你别省略太多

网友:
1.513671875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
回复  sweet不想长大
引用 楼主:

3.3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ENOB=( (信号功率-噪底平均功率-process gain)-1.76 )/6.02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你讲的来看你的FFT点数是1024, 信号bin是31, 采样频率是50kHz, 这样算出来满足相干采样条件的输入信号频率应该是:
(31/1024)*50kHz=1.513671875Khz
如果取1.513Khz实际上输入信号的bin是在30.98624, 这导致计算snr的程序无法确定输入信号是在31还是在30, 从而造成信号功率偏低,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snr会在20dB左右.
如果无法满足相干采样条件可以考虑加窗.

网友:
在31和30中间也没问题,信号功率取的是一个范围。楼主最后取得点数是整数个周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网友:
楼主的程序哪里弄的  分析结果中指代不同阶次谐波峰值的符号都跟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C:
回复 网友B:

    10log10(FFT_Point/2)

网友:
回复  typhoon222

    10log10(FFT_Point/2)
引用 网友C:

10log10(FFT_Point/2)=27;

[(0-(-60)-27)-1.76]/6.02=5.189?

网友(2017-12-07):
SAR ADC动态仿真~ENOB

网友(2018-09-05):
回复 楼主: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是最近在做ADC的FFT,12位的ADC,输入信号频率100k,采样频率1.92M,采样点数是128,加了hanning窗函数处理,利用MATLAB算出来的ENOB只有7.1左右。我想问下您是当时是怎么解决的,谢谢啦

网友(2021-05-20):
师姐,你的SAR ADC仿真技术可不可以传授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