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基础的知识,RC corner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1-24):
问一个基础的知识,RC corner 是什么意思??  干什么用的??

网友:
RC corner 定义了 temperature, qrc tech_file, data&clk net 上的电阻电容 factor。
说白了,就是定义了在不同 PVT 下提取 寄生(R&C)的 factors,相应的 PVT 对应相应的 RC factor,这样在设计的时候就从多维上模拟了芯片在真实工作时的环境,使得 tape out 出来的芯片更加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