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mathematica 求电路频率响应传递函数的资料

楼主(2015-11-24):
最近在做LDO,问题是要想对LDO架构进行很好的分析,要对其做频率响应分析。可以比较容易的得出小信号等效电路,但传递函数通常比较难得到,因此零极点分布的分析严重受影响。刚好看到一些文章里说使用 mathematica软件进行分析,但网上几乎没有适合的资料,因此跪求哪位大侠能够出手相救。此外还有讲到  电路符号化仿真器,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呢?有人能讲讲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来顶个

网友:
mathematica是一个符号计算工具, 用它求解电路小信号传输函数的步骤是: (1) 列出节点电流方程; (2) 用Slove函数求解, 得出输出/输入的传输函数; (3) 化简, 这一步可能需要手动介入, 做一些近似, 比如gm>>gds等;
符号化仿真器就是能对电路进行符号分析的工具, 区别于spice这类只能对电路进行数值计算的工具.
在论坛搜索"symbolic analysis" 和"符号化仿真器"可以看到更多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解救,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分享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Mathematica的电路符号仿真有个工具叫Analog Insydes, 是德国教授Ralf Sommer搞的. 这个工具箱6万欧一个, 一般很少有学校买. 大概的仿真能力是可以求一个741放大器的传函. 如果楼主找到破解麻烦共享一下.

网友:
推荐一个matlab下的工具scam,应该是免费,有源代码http://www.swarthmore.edu/NatSci/echeeve1/Ref/mna/MNA6.html
5,6年前我看到的时候还有一些功能未实现,不过自己修改一下源代码应该很容易。不知道这几年是否继续维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这让我想起来一本matlab电路仿真的书。我看看是否相关,有用的话我就共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多谢,这几天忙别的事,三楼的方法我还没有验证。

网友(2016-06-23):
回复 网友A:

  报错 Vo/Vi不是一个变量怎么办?输出变量只写Vo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里是一个例子,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E(2021-11-11):
SapWin工具,一个大学开发的,对小信号模型的传递函数可以直接分析。也可以对MOS管小信号分析,不过不会做处理,式子会很长。

网友:
软件使用很简单,电压源作为输入设置为1就可以。电路只能分析小信号模型,也就是说ADD是接在GND上的。输出有一个小圈圈,叫Voltage out放在输出就可以了。点击分析,就出小信号传递函数。(有问题可以找我:3162406820@qq.com

网友E:
软件安装自取

网友(2024-08-25):
引用 网友E:
SapWin工具,一个大学开发的,对小信号模型的传递函数可以直接分析。也可以对MOS管小信号分析,不过不会做 ...

求问一下有无Sapwin的使用方法

网友F(2025-01-04):
引用 网友E:
软件安装自取

您好,请问有4.0的版本吗,我找了,但是它的序列号一直错误,无法进入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您好,请问有4.0的版本吗,我找了,但是它的序列号一直错误,无法进入使用
...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您好,就是管理员身份打开的,但是依然序列号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