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8050三极管做开关应用时基极和集电极电阻如何设置

楼主(2015-11-24):
本人新手,在设计一款5W灯的电源时,屡烧三极管,要求灯珠的电流120mA,输入电压是AC15V,灯珠电压是8.5V,基极电阻是2k,集电极电阻是39欧,点亮几会钟后就会把三极管S8050(贴片SOT23封装)烧掉,三极管是作开关管使用的,请教各位大侠,基极和集电极电阻设置在多少才能长期工作?

网友:
上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2016-10-14):
(15V-8.5V) x 120mA = 0.78W 这么大的耗散功率 还是SOT23 封装,烧毁妥妥的 多少电阻都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