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cadence IC怎么隐藏参数

楼主(2015-11-25):
各位大虾 小弟是刚开始用cadence IC做东西,结果原理图里面 元件插进去的时候旁边的参数都留着 就像这样  然后q出来的属性里面display全部已经off了  小弟用的是5141 求教各位大虾怎么把那些参数藏起来

网友(2016-09-27):
回复 楼主:

   同求。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6-11-24):
回复 网友A:

    额 让你失望了 没有解决 而且这么长时间也习惯了 也就无所谓了。。。缩小到一定程度就不显示了

网友(2022-07-15):
我的是61,原理图空白处右键选择Annotations - Setup,在打开的窗口中点击工具栏Global - Clear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