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ldo启动时,电源=0,out是一个很小的负电压,什么原因?

楼主(2015-11-25):
仿ldo启动时,电源=0V,out=-24.03V,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负载加了理想的电流源

网友:
.ic 的初始化。或者电路在启动前加了电流源。。。

楼主:
.ic 的初始化。或者电路在启动前加了电流源。。。
引用 网友A:

嗯 把负载加的电流源去掉 开始时就没有负电压了
输出电压上升时往下折了一下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