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erl脚本里面对于标量和列表如何区分?????????

楼主(2015-11-25):
Perl里面对于标量和列表如何区分??请大神指导!!!!!!!

网友:
看上下文,这个地方该是标量他就是标量,该是列表他就是列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书上面也是这么说的,我是菜鸟,刚开始学,感觉是不是多写点脚本就能区分开了,直接说区别感觉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