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tf文件中thin和thick区别?

楼主(2015-11-25):
如题,foundary提供的icc的XXX_thin.tf 和XXX_thick.tf
(1)这个thin和thick的区别是什么?
(2)PR选用tf文件时,该如何选择用thin还是thick,其依据?

网友:
这个应该是TOP metal 的薄厚吧,根据设计需求来定吧

网友:
   是薄厚,一般top的几层会是thick。用来做PG会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1)按照你的提示,既然thick的比thin的PG好一点,那就是倾向于用thick好一点
那至于thin的话,何时选择thin呢?
(2)若从布线资源角度考虑,可能thin的会好一点,但是用thin 的话,PG就可能做的不好。
如何权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设计需求是哪方面考量?布线资源还是说其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