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gate path在做CTS的时候如何打破控制逻辑与enable端的loop

楼主(2015-11-25):
我在做design的时候,发现有些clock gate E端的net被视作clock net,但控制逻辑的data path其余部分都当作普通的signal net,在log file中看到有这个提示信息
CTS:design loop found at pin
最后做完PNR后发现这些clock gate的net都没有被工具好好地优化到,导致delay和transistion都非常大。
我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design当作有icg都会遇到?
还有如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让工具在Place或者cts的时候做icg优化(duplicate,relocation,merge,splite),这样做会不会导致FM不过?

楼主:
我发现那个有loop的pin并不是E pin而是ECK pin所以,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那我觉得应该可以用icg optimize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召唤版主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啦,原因就在于我的flow中单独对reset set这个的network做时钟树导致这个clock gate E pin的net变成cts_synthesized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啊,我觉得:

(1) reset,set 这些hfn,设置好约束,在place的时候,工具自会处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单独做buffer tree
(2) design中有icg的话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loop的吧,因为这个icg的enable信号,是来自DFF,这个DFF的clk pin又是这个icg的output pin,具体应该不会打断的吧

你说的那个优化不好的情况,能再具体一下吗 我没有看太懂,谢谢啦先!

网友(2016-09-03):
回复 网友B:

   额小弟新人一枚,想问下HFN是high fanout number的意思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