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的chipcore抓取信号问题

楼主(2015-11-25):
在抓取信号时一直显示waiting for core be to armed ,slow or stopped clock,就这样一直持续,没有信号出现,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呢,该怎么解决

网友:
没时钟了

网友:
顶顶楼主,共同学习,我刚接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该这么解决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看看你chipscope使用的时钟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昨天前几天都抓到过,今天早上加了一段代码对代码的输出进行采集后,前面全部没变,就没采集到了,显示提出的问题那种情况。,,采集的信号也不多,就15个bit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不知道了,一般这个提示都是时钟出问题,你说时钟没问题,那就不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几天一直都是用那些时钟做的,,就今天出问题了,以前也出现过这问题,是抓取信号过多导致,最后减少了就可以解决,但是现在的抓取信号已经我减少到最小了,还是没用,真不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肯定是没有时钟了,这种情况重新生成加入chipscope核,重新map place&route一遍,生成bit,再试试,一般都没问题,感觉是chipscope的bug,遇到过很多次,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