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level shift

楼主(2015-11-25):
请问有没有把20V电压转换成5V电压的level shift? 请大家赐教

网友:
过高压反相器就OK了,不需要LS

楼主:
高压反相器需要高压栅器件,可是我们用的不是高压栅器件,就是普通的5V器件

网友(2019-09-11):
下载相应的PDK去,高压一般都是模拟工艺,数字部分还是根常规项目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