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ndard cell中的7T和9T中的"T"指的是什么?或者是什么的缩写?

楼主(2015-11-25):
一直不明白,有点小疑惑。只知道9T面积由于guard ring的简化,面积要比7T的小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7T指7个track, stand cell的高度。

网友:
樓上正解
通常 7 T 高度較小 但是要 加 body 通常會有 一個 TAP CELL
9 T 高度較高但是上下 PWR GND 下方 會有 body
各有優缺

网友:
T,是track,可以理解为布线通道

网友(2017-06-07):
7T指7个track, stand cell的高度。

网友A(2018-03-27):
这里的回答感觉比较清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1f3b1a010184v9.html

内容拷贝如下:

What is meant of 9 track, 12 track standard cells?

对标准单元所说的9 track和12 track是什么意思?(同一种工艺下)这两种单元有什么区别?

难度:3

答案:

一般site width就是metal 2 pitch ,比如SMIC18 的 0.56 x 5.04 ,  0.56 就是metal 2 pitch,
因为std cell pin基本上都是由metal 2 连接出来的,

高度 一般都是 site width的整数倍,比如7, 8, 9 , 10 ,12 倍,也就叫做7/8/9/10/12 track单元,
比如 0.56 x 5.04 的就是9 track,  0.56 x  3.92 的就是 7 track,
0.2 x  2.4 ( SMIC 65 ) 是12 track,  0.2 x 1.8 ( TSMC65) 是9 track,

区别主要是:
1)带不带tap (n/p well pickup)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比如SMIC18  sc-x 9 track带tap,  sc-m  7track不带tap,不带tap的要用tapcell来偏置电位,
但是比如 TSMC40 nm的 12 track TCBNBWP12T ,也不带tap,
TSMC65  tcbn65bwp  9 track 带 tap,

2)一般来说9 track是 属于标准size,  7 track属于小size,也就是低功耗一些,速度慢些,
10、12 track 是高速,  一般 metal1的rail做的更宽, 管子好像没啥区别,  rail做的宽
自然能走更多的电流,自然速度就快了, 功耗大了,
有的还添加metal2 rail比如65nm以下的库,  这样速度更快了,

选几个track 是由设计目标决定的,如果简单些 ,就选9 track标准带tap的, 比较方便
低功耗选7 track,timing不够就选12 track的,

ARM的9 track叫sage-x ,  7 track叫metro,  12 track叫POP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packets),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8-05-18):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666120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4324

网友(2018-10-15):
学习了,向前辈们致敬

网友(2019-04-22):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9-12-19):
Track也可以理解为pitch或者是row

网友(2020-03-26):
解答除了我心中的疑惑感谢

网友:
布线通道

网友(2020-07-09):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回答感觉比较清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1f3b1a010184v9.html

麻烦问一下,Bwp6T16P,BWP6T20P中的p指的是什么

网友:
就是std的高度啊,电源中心线到地中心线的距离,7T就是7个TRACK的意思,如果每个track是0.048,std的高度就是7*0.048

网友(2021-01-04):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回答感觉比较清楚: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1f3b1a010184v9.html

很详细 感谢!

网友(2023-07-27):
请假,同样工艺下,7T和9T管子是一样的吧,走线宽度不一样?

网友(2024-02-27):
谢谢楼主的分享,FYI,tsmc 12nm process,7D5T CKND1 pch_svt_mac w/l 比 6T pch_svt_mac 大50%。看spice netlist 是多一个fin。可以解释7D5T 比 6T 快的原因。

网友:
谢谢分享,通过TSMC 12nm 7D5T 6T的 不分cell, CKND1BWP 发现pch_svt_mac 的fins 不一样,7D5T 比 6T 的多50%,可以解释7D5T的工艺 速度快,功耗高。不过后面随着工艺的演进,6T process 部分底层走线出现P48的rotue,到 7nm stdcell library 直接标注对应的高度,H300/H240.

网友B:
T≥横向走线的金属最小线宽+最小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T≥横向走线的金属最小线宽+最小间距

T Track,应该是对应的M2的p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