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中采样bootstrap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5-11-25):
采用电源10V,输入信号1V-9V对开关进行仿真时,发现输入信号电压较大时,采样电压不对,bootstrap管栅极电压不能按要求随输入电压的升高而升高,这是因为自举电容的问题还是?   注:我采用3.3V低压管仿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采样1-9V,但是3.3VMOS管耐压值达不到10V电源的要求。

网友A:
电容值没给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自举电容值不够的问题。

网友:
M1管的衬底你怎么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有漏电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同电容值情况下,vout转折点有没有改变?

网友:
回复 楼主:

M1要做成hot well,nwell不能接到vd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PMOS衬底都接电源,NMOS都接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成热阱的意思是衬底接Drain?

网友:
    M5也应该和M1做在同一个hot well中吧? 这个PMOS的Nwell应该和它的一个源或者漏连接把NWELL做成浮动电位是不是?我想请教一下如果这样的话,这个NWELL外面应该再套一个DNWELL吧?

网友:
回复  leave22

   接成热阱的意思是衬底接Drain?
引用 楼主:

m1和m5的衬底都接到cs上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但是不需要dnw。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m1和m5的well接到cs连接的那一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2025-03-28):
引用 网友A:
电容值没给够?

请问这和电容值有什么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