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E cell的dont use问题

楼主(2015-11-25):
在icc中,如果我把Tie cell设为dont use,而在place的时候让工具自动插入Tie cell,这样能操作成功吗?需要手动的把Tie cell的dont use属性去掉吗?求各路大神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没用过 icc ,但是 EDI 中确实是要先将 dont_use 属性去掉的~

网友:
插入的时候 dont use 拿掉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