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pectre tran仿真问题(不满足KCL定律)

楼主(2015-11-25):
左边第一个电路就是一个共源级反相器,输出接一个负载电容,负载电容比寄生电容大得多就行。 pmos偏置电流随意(比如1-10uA)。nmos输入为一个脉冲信号,比如1MHZ。这是一个简单的锯齿波电路。  tran仿真设置:errpreset=conservertive  skipdc=yes  ic=node cmin=1p 其他都是默认值。结果VO结点的瞬态电流不满足KCL。尤其是nmos栅极低电平,电容充电的时候,表现为电容充电电流比pmos电流源电流小的多。比如pmos电流源电流1uA,充电电流只有200nA左右,具体跟电容大小也有关系,这时候nmos关断,电流可以忽略。
右边的电路更简单,就是一个脉冲电流源或阶跃电流源和电容串联,tran仿真也是电容的充放电电流和电流源不相等。
究竟是哪里错了?求大神解答。

楼主:
标题

自己找到问题了,原来是cmin=1p设置太大了,设置为1f比较合理,一直以为cmin只加在没有电容的节点。看来spectre没有这么智能,每个节点都会连接一个cmin

网友A(2022-04-21):
引用 楼主:
自己找到问题了,原来是cmin=1p设置太大了,设置为1f比较合理,一直以为cmin只加在没有电容的节点。看来spe ...

您好,请问这个cmin在那里设置呀

网友(2023-01-12):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这个cmin在那里设置呀

我也没找到......

网友B(2023-04-10):
请问如何修改cmin的值呢?

网友(2024-11-23):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修改cmin的值呢?

在tran仿真设置的option里面,点Algorithm,下面有cmin的选项,默认是空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