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installer 安装dc时出现permission denied 怎么办???

楼主(2015-11-25):
synopsys installer 安装dc时最后出现permission denied .you do not have write premission for the selected directory or the path is invalid.select another directory,or rerun the installer with a user id that has adequate access privileges.

网友:
应该是Linux用户权限问题,使用sudo执行或者root

ubuntu获取root用户权限:
在终端中输入:
sudo passwd root
Enter new UNIX password: (在这输入你的密码)
Retype new UNIX password: (确定你输入的密码)
passwd: password updated successfully
以后,如果在想获得root权限,只需进行如下的操作:
su root
Password: (在此输入你上面设置的密码)
如果要再次禁用 root 帐号,
那么可以执行 sudo passwd -l root

网友:
十分感谢 很重要的资料

网友:
用root或者安装到一个有RW权限的目录安装。

网友(2016-01-09):
在安装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改变安装目录权限就安装成功了

网友(2016-02-17):
权限设置下

网友:
权限不够,把你安装目录的文件夹的所属用户组改一下就行了。chown -R <>:<>

网友(2017-08-11):
安装目录的权限问题,chmod更改权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