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交VCO(I+、I-、Q+、Q- )如何仿真正交精度(I-Q两路的相位差)?

楼主(2015-11-25):
正交VCO(I+  I-  Q+  Q- )如何仿真正交精度(I-Q两路的相位差)?貌似可由PSS仿真得到,但具体如何设置及仿真后如何观察?尤其是参考如何选取

网友(2016-01-29):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PSS仿真,output里面应该可以取两个相位相减啊。

网友(2024-12-30):
最后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