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八章课后习题8.4

楼主(2015-11-25):
拉扎维课后8.4 原题:
        假设在最大带宽时要求总增益为500,则在电路中一共要设多少级,且每级的增益必须是多少?(提示:首先根据每一级的3Db带宽求出N个相同级的级联的3Db) (条件:单级放大器的f3db=10MHZ,增益Av=100。)

下图为网上拉扎维的课后答案,令我疑惑的是:
           为什么答案中的(d w)/(d wo)=0,w我理解为n级放大器的3db带宽,而wo为单级放大器的3db带宽。难道w与wo没有关系吗?
(备注:答案中求导的过程有误,但算的结果貌似正确。)

网友:
牛啊 ,我才只做到第七章。。。进度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你抬举我啦。我只是跳着做的,前面大部分我都没做。

网友:
做了可以共享一下答案吗各位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有拉神的手写答案呀 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求网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