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25):
PCI总线对占用总线时间有没有限制,想用PCI总线每次从内存读写1500多个字节的帧数据,会不会因为占用总线时间太长而出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PCI协议没有对仲裁器作出明确规定,一般要求平等,对时间片长度也没有明确规定,但要考虑实时性,不允许独占总线。

网友:
没那么麻烦, xilinx 提供参考设计, 很容易就实现PCIe DMA 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