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在cts时 关于OCV Aware Clustering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11-25):
请教下:

(1) 图1中提到driven by the same gates,这是说只有design中有clock gating cells (icg或者逻辑门构成的gating cell) 的时候,这个选项才起到作用吗? 这个选项的意思是说将同一gates驱动的DFF的距离拉近的意思吧?

(2) 图2提到的clock tree configuration files是什么文件呢,我记得edi中在cts的时候有个configuration file,貌似ICC中没有啊?图2中提到是设置什么之后,那个选项的作用工具就会ignore呢?

网友(2016-04-13):
1、有助于ocv path sharing
2、ICC有,就是clock tree configuration files。有的option可以手动给,也可以在该文件中设置。有的只能手动给,比如-ocv_clustering  /  -insert_boundary_cell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