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ivado写verilog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11-26):
1. 在verilog代码里面input直连output,怎么写代码?我要用运算符,比如用两个非门像assign datainA1B1[7:0]=~~datain[7:0];就不行?怎么用运算符写两个非门相连?或者有没有缓冲门的运算符?

2. testbench怎么同时测试多个模块?
比如

module simu(
);
   reg [3:0] b5;
   wire [3:0] b5out;
    alpha5 CompToTest(b5,b5out);
initial begin
                   b5[3:0]=4'b0000;
       #10         b5[3:0]=4'b0001;
       #10         b5[3:0]=4'b0010;
       #10         b5[3:0]=4'b0011;
       #10         b5[3:0]=4'b0100;
       #10         b5[3:0]=4'b0101;
       #10         b5[3:0]=4'b0110;
       #10         b5[3:0]=4'b0111;
       #10         b5[3:0]=4'b1000;
       #10         b5[3:0]=4'b1001;
       #10         b5[3:0]=4'b1010;
       #10         b5[3:0]=4'b1011;
       #10         b5[3:0]=4'b1100;
       #10         b5[3:0]=4'b1101;
       #10         b5[3:0]=4'b1110;
       #10         b5[3:0]=4'b1111;
                end
          endmodule

如果再加其他模块

module simu(
);
   reg [3:0] b5;
   wire [3:0] b5out;
    alpha5 CompToTest(b5,b5out);   alpha10 CompToTest(b10,b10out);
initial begin
                       b5[3:0]=4'b0000; b10[3:0]=4'b0000;
       #10         b5[3:0]=4'b0001; b10[3:0]=4'b0001;
       #10         b5[3:0]=4'b0010; b10[3:0]=4'b0010;
       #10         b5[3:0]=4'b0011; b10[3:0]=4'b0011;
       #10         b5[3:0]=4'b0100; b10[3:0]=4'b0100;
       #10         b5[3:0]=4'b0101; b10[3:0]=4'b0101;
       #10         b5[3:0]=4'b0110; b10[3:0]=4'b0110;
       #10         b5[3:0]=4'b0111; b10[3:0]=4'b0111;
       #10         b5[3:0]=4'b1000; b10[3:0]=4'b1000;
       #10         b5[3:0]=4'b1001; b10[3:0]=4'b1001;
       #10         b5[3:0]=4'b1010; b10[3:0]=4'b1010;
       #10         b5[3:0]=4'b1011; b10[3:0]=4'b1011;
       #10         b5[3:0]=4'b1100; b10[3:0]=4'b1100;
       #10         b5[3:0]=4'b1101; b10[3:0]=4'b1101;
       #10         b5[3:0]=4'b1110; b10[3:0]=4'b1110;
       #10         b5[3:0]=4'b1111; b10[3:0]=4'b1111;
                end
          endmodule

这样就是语法错误,请问怎么修改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