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E管脚的配置问题 新人求问!!!

楼主(2015-11-26):
不知道为什么我打不开PlanaHead,打开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no available run directory could be found. You can use Project -> Cleanup to delete existing planAhead_run directories in the project working directory and try again if you are not running multiple copies of planAhead.
这是什么问题呢???    各位大神求帮助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见过 上面提示你解决方案是打开project  然后点击cleanup to delete.... 然而我发现并不可以。
重新建个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建个工程。。。   不知道为什么吗   大哥

网友(2016-07-14):
project->cleanup to delete,然后重新试一下,如果还不行,你就把你workspace中跟planahead相关的删除掉,然后重试就可以了。我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