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调节器元件具体参数怎样计算

楼主(2015-11-26):
我想问一下有谁知道下图的PI调节电路中元器件的值怎样计算出来吗,有实例最好?

网友:
先设任意一个电阻(如设R1=1K),然后通过计算其他电阻用所设的(R1)表示即可
可参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信号处理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讲的书我看了,但是我还是没搞清楚实际使用时元器件具体的值怎样取法?

网友:
先取一个(R1=1K),然后计算找出倍数关系,算出各个电阻的值,关键是倍数关系,照着去买元器件回来焊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实例就好了,现在网上只能找到理论,实例确一个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