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的采样频率是时钟频率吗

楼主(2015-11-26):
DAC的采样频率是时钟频率吗,求教

网友:
是,就是按照多高的频率输入数据给它。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最外部的时钟输入频率就是采样频率。在时钟为低电平时进行采样,高电平时进行转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对流水线型AD了解吗,有没有增益比较高、带宽较大,功耗相对较低的运放结构,除了gain_boost之外的,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了解ADC内部的运放,只是用过几款ADI的AD926X的ADC,手册上说内部是多级pipel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