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E的文本编辑器

楼主(2015-11-26):
感觉自己好做。。。   感觉ise自己的文本编辑器不是很好用,我就在设置里面改成外置的notepad++,打开普通的V文件,就直接打开notepad++,这个是正常的。但当我打开ucf文件时,发现没有用notepad++打开,而是下面的图片,不懂是为什么。。。 各位大神,帮我看一下啊,新人表示不懂。。。。   notepad不能打开ucf吗,  我自己直接在文件夹打开ucf的话,关键字也不是高亮的。。。

ucf打开文件

ucf打开文件

楼主:
各位来看看吧。。。  我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不要直接双击ucf
单击ucf,然后在下面的process窗口,有提供以文本方式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啊,但是怎么能让关键字高亮呢(如下),双击出来的是什么,我在设置里面找不到这个语言,ucf文件用的什么语言啊。。。不要怪我这样的萌新不懂,,,,

ucf2

ucf2

网友:
   用自带文件编辑器就是彩色的。其实不必要那么麻烦,你单独启动自己的文本编辑器去编写v/vhd等,不用去改ise设定。反正源文件是加在ise里的,你用外部编辑器改了它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