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线效应求助

楼主(2015-11-26):
报错

报错
  做天线效应检查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请问下MT指的是什么,跳线的话应该怎么改。谢谢了Check ANT_MT_3
Max.(MT perimeter area / gate area)is 400 (without effective diode)for active poly gate

Max.(MT perimeter area / gate area)is  Ratio Equation (with effective diode). (diode area)*8000+30000

网友:
应该是层金属吧~~~

网友:
你可以去design rule里面查一下MT是什么层,然后再确定是怎么回事!